小实验:用变频器和无刷控制器驱动伺服电机实际测试

楼主(2014-05-13):
现在没妈了伺服电机太多了,要找到配套了驱动太麻烦了,钱贵不说万一不小心烧了再买一个也蛋疼undefined
        今中午有点空闲时间,随便抓一个变频,设置了VF曲线,试验了很多组合,感觉变频器拖动伺服电机没有实际意义,效率低,发热高的问题无法解决,只能测试好坏而已。
        又抓了一个800W双模无刷控制器,电瓶车用的 ,价格便宜undefined废话少说 ,上PP

楼主:
实测值 无刷输出 38V 三洋400W 转数 2700 转把电压 4.2V 如果转把模拟再高点 到达3000 没问题!力量好,无飞车 ,可以实际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值 无刷输出 38V 三洋400W 转数 2700 转把电压 4.2V 如果转把模拟再高点 到达3000 没问题!力量好,无 ...

网友:
这个办法值得借鉴。

网友:
        收到楼主的松下伺服资料,下载了还没怎么看,十分感谢,此外这个驱动伺服的方法要验证下吧,启动停止会不会异常,受力时转速稳定时间,长期运行发热状况如何,等待楼主进一步研究,我就不研究了,坐享其成吧

网友:
我在想能不能用单片机写个程序接收编码器信号及控制信号。再输出转把信号控制电机加速,输出制动信号控制停车

网友:
用三轮车带电子刹车那种无刷驱动来搞

网友:
变频器驱动无刷电机,简单来讲就是步进电机工作状态。
变频器不管电机换相时间点,强制给下一步的拖动力矩。能响应就转,但发热。不能响应就是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