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四轴轴距为450怎么动力能长航时

楼主(2014-05-13):
机架为铝制,轴距450,重量200g。飞控暂定QQ飞控。新手入门第一架四轴。请各位模友指点一二。电机型号,kv值,浆叶系数。电池20C够否?谢谢

网友A:
2212或者2216,kv900以下,3s 2200 25C-30C,1047或者1045桨

网友B:
20c??25C估计都危险现在大多都是用的30C电池 。要想时间长首先是控制重量 其次就是低KV+大桨 还有6S电 不过这样的话价钱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或者2216,kv900以下,3s 2200 25C-30C,1047或者1045桨

我看到有人有2208,600kv电机,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c??25C估计都危险现在大多都是用的30C电池 。要想时间长首先是控制重量 其次就是低KV+大桨 还有6S电 不过 ...

先入门。二期机型配置倒是知道了,但是价格高,先便宜机炸会了再上。
飞跃650,3508kv390,1555桨叶,naza v2,6s25c

网友C:
450轴距 2212电机  kv930  30A电调  3s锂电 10000毫安 25C-30C,1045桨保飞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轴距 2212电机  kv930  30A电调  3s锂电 10000毫安 25C-30C,1045桨保飞40分钟

需要30a电调吗?20好像就够了

网友D:
想要长航时必须要大桨配低KV电机

450这轴距就别追求什么长航时了,主要看你整机预算了

整机预算1K内的话2212或者2216玩玩就好了,以后想升级大一点的机架可以考虑用4006的电机,

电池的话30C就够用了,如果选20C的至少要4000MAH的电池才行

其实多看看别人的配置就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9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长航时必须要大桨配低KV电机

450这轴距就别追求什么长航时了,主要看你整机预算了

谢谢。获得重要信息。电池如果选配20C必须400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获得重要信息。电池如果选配20C必须4000以上

这也不是绝对的,关键你450机架一般选的电机都不会超过200W,不带其它设备的话电池输出功率超过800W就够了

3S 4000MAH 20C刚好能输出超过880W的功率

网友:
F4006 950KV电机配高仿APC 1047桨
好盈天行者30A 6000mah 30C 3S电池
绝对可以超过20分钟、不过是空机的情况下
就是不装图传什么的、装了图传后是15分钟保守
极限是18分钟、起飞重量1872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人有2208,600kv电机,哪来的?

大概念就是低KV带大桨,具体参数都是经验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轴距 2212电机  kv930  30A电调  3s锂电 10000毫安 25C-30C,1045桨保飞40分钟

上10000mah会不会太重了?这个配置你试过吗?

网友E:
自制碳纤机架 2208,kv1100,10A电调 3s 5200 20C,9047桨 起飞重量880克  24分钟以上  也可以使用KV800的 1047桨,可以更长时间,但抗风能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碳纤机架 2208,kv1100,10A电调 3s 5200 20C,9047桨 起飞重量880克  24分钟以上  也可以使用KV800的  ...

谢谢,很详细的配置。值得参考。

网友:
X550鋁管機架*1
FF最新飛控板(包含氣壓計定高功能)*1
電變連接板(整線方便,電池接頭更幫您一起準備了)*1
HW30A電變(四軸專用藍線版)*4
高質感2212黑金剛無刷馬達*4
1045螺旋槳*4(2橘2黑好分頭尾)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