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警报?

楼主(2014-05-13):
下午飞S800EVO,忽然发现在显示器最上方的中间,就是显示俯仰和横滚角度的下边,出现一个黄色类似温度计的图像,不知道啥意思?有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楼主,请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A:
LZ用的是sony 7N或者5N吧?这是CMOS传感器温度报警,LZ翻下你相机的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相机过热了,,,到夏天这可能会经常碰到,特别是飞行时相机被太阳直射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会更为频繁。

网友:
相机高温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sony 7N或者5N吧?这是CMOS传感器温度报警,LZ翻下你相机的说明书就知道了

是N7,可是如何避免呢?

网友:
相机过热警报,跟飞控或者飞机无关,黑色的机身遇上直射阳光就会很容易出现,如果不理会而继续拍摄,相机就会自动关机保护。

解决方法(其实只是权宜之计):每次起飞前用风扇彻底冷却相机屏幕盖着的那部分机身,缩短每次拍摄的时长。

长远之计:换白色的机身(NEX-5系列有白色或者银色的)。

网友:
*宝有买汽车内降温用的喷雾气罐,起飞前对着相机喷喷能迅速降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N7,可是如何避免呢?

直接把显示器翻开里面那张纸撕掉~撕掉之后你会发现都是散热孔以后就凉快了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显示器翻开里面那张纸撕掉~撕掉之后你会发现都是散热孔以后就凉快了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显示器翻开里面那张纸撕掉~撕掉之后你会发现都是散热孔以后就凉快了

网友:
相机上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