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不同步转

楼主(2014-05-13):
大家好 我的四轴电机不同步转,解锁后1,3号先转,随着油门增大是2号和4号转,把1,2号电机对调也是这样,会不会是电调问题?
我的配置是:xxd 2212 1000kv,xxd 30A 电调,大疆naza m lite主控,天地飞ft06a遥控器

网友A:
电调行程、遥控中立点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遥控中立点校正。

油门行程校准了,后转的电机没劲儿,用手一碰就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了,后转的电机没劲儿,用手一碰就停了

应该是电调的油门行程没做好
彻底做一次吧
要是有3跟Y线的话最好 连4个电调电机 到接收的油门上做一次 (4个电调同时做出回复出厂 然后再做油门行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调的油门行程没做好
彻底做一次吧
要是有3跟Y线的话最好 连4个电调电机 到接收的油门上做一次  ...

四个电调同时连到接收机做校准可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个电调同时连到接收机做校准可以呢?

还有个情况……如果你用姿态模式的话可能因为你机子没放平,飞控判断启动慢或者没劲的那个电机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所以另外几个电机速度较快启动较快或者力量较大从而让机器平衡后然后四个电机才同步!我不知道NAZA现在还有没有纯手动模式,如果有的话你用纯手动模式试试看,如果手动模式正常的话那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情况……如果你用姿态模式的话可能因为你机子没放平,飞控判断启动慢或者没劲的那个电机的水平是比 ...

有可能, 我的遥控器没有三档开关,不能设置模式

网友D:
自己做个这种插针式的并联

把多个电调同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个这种插针式的并联
把多个电调同时校准

好呢 我试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电调同时连到接收机做校准可以呢?

可以的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个这种插针式的并联
把多个电调同时校准

我按这种方法做了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直接接在接受机上四个点击可以同时转,但是接到飞控上还是不行和原来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按这种方法做了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直接接在接受机上四个点击可以同时转,但是接到飞控上还是不行 ...

你把相对应的通道都对换一下
比如刚刚开始是1234的
你就换1324这样试试
看还是不是同一个电机不同步
如果是估计就是电调问题
要不就是飞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相对应的通道都对换一下
比如刚刚开始是1234的
你就换1324这样试试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相对应的通道都对换一下
比如刚刚开始是1234的
你就换1324这样试试

你好 按你的方法我把三通道和四通道换了一下,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1,3先转。2,4后转,但是我感觉好像是主控不水平导致的,因为如果跟别把2号和4号电机抬高他们就会转,如果把三号电机降低他就会不转,但是一号电机始终都在转

网友:
做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按你的方法我把三通道和四通道换了一下,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1,3先转。2,4后转,但是我感觉好像是 ...

把飞控安装水平保持不动
然后基础校准
再高级校准

网友E(2014-11-11):
650飞越机架。。飞控大疆的。。插头什么的全部对的。也调好参数了。。现在飞机解锁。油门到50以上M1.M2.M3点击全部一致转速。。M4转速很慢。怎么回事啊。还好问我用手按到测试了下,要不就悬了。求大神指点啊。。那还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650飞越机架。。飞控大疆的。。插头什么的全部对的。也调好参数了。。现在飞机解锁。油门到50以上M1.M2.M3 ...

油门行程从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