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问题

楼主(2014-05-13):
油门摇杆置中时螺距尺示数为0度,最高点为8度多和最低点-10度多,为什么啊!

网友A:
螺距中立点设置不对

楼主:
我用微调把3个机舵臂都调了

网友B:
情况不一样的,有的是没调试好,有的是舵机臂角度不对,有的是陀螺仪信号问题,我也遇到过,空里边调调行程限制就好了。

网友C:
调好中立点后,遇到这个问题,调控

网友D:
MB不会遇到这个问题,V8、K8、SK720/540用控的螺距行程调整

网友E:
两种可能性,简单的是调整螺距曲线,看能实现-10-0-+10否?
另一种是在中立点情况下保持曲线为0,调整连杆长度,保证十字盘水平,让后调整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