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组装的时候电线和电线接头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4-05-13):
精灵2组装的时候电线和电线接头如何处理啊 直接扭在一起还是要焊接啊

网友A:
楼主,请问是飞机上的四色线吗?还是8pin线?这个两个线头分别是接IOSD和云台的,如果您有这些设备才接。也可以直接购买一个FPV HUB免去接线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是飞机上的四色线吗?还是8pin线?这个两个线头分别是接IOSD和云台的,如果您有这些设备才接。也 ...

对的四色线 谢谢哈 头子哪里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是飞机上的四色线吗?还是8pin线?这个两个线头分别是接IOSD和云台的,如果您有这些设备才接。也 ...

麻烦问下精灵2电池和机子连接 那有4个接口 下面那两接触针干啥的  会不会因为电池和两个接触针 没接触上而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