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底下找出一个电机,单相电容式,可以改成无刷的吗?

楼主(2014-05-13):
单相电容式,直径71mm

可以像这样,转子一周贴上磁铁,改成无刷电机吗?
需要贴多少对磁铁呢?改成功的话,功率能有多大?

网友A:
电调输出的也是三相电 这个是380电机理论上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输出的也是三相电 这个是380电机理论上能转

谢谢!

网友:
想做吊扇啊?

网友:
这个是交流电机  槽齿是乘2的   无刷都是乘3的

网友:
这个是排气扇电机,-30的。

网友B:
这个楼主打算做个啥?

网友:
哈哈哈哈,笑死人了,你以为只要是电机就都能用在机机上?这个电机是换气扇或小电扇上的。估计也就10几20几元一个。使用220V交流电,(三根线是因为其中的一根线是启动绕组,要接电容器的)。如果楼主想用户外使用11.1V 锂电拖动的话不会有任何问题,只要接一个12V转220V的逆变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主打算做个啥?

是想改成无刷
用在电主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改成无刷
用在电主轴上

楼主改好记得发技术贴。

网友C:
改的成本估计比买新电机的成本要高数十倍,而且改好后能不能用还不清楚。

网友:
这个估计比人家的机机还要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成本估计比买新电机的成本要高数十倍,而且改好后能不能用还不清楚。

您还别说,我还就真找到了,呵呵

自己看吧:车床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还别说,我还就真找到了,呵呵

牛人啊,不知道转子的动平衡如何,转的时候,磁钢是否会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输出的也是三相电 这个是380电机理论上能转

擦  这是三相电机?别误导别人行不

网友:
单相的,应该不行,用个小点的改个云台电机还行,改动力电机估计动平衡就是个问题

网友:
电容启动式单相交流电机,如不改磁路结构,无法用作模型的电调控制三相电机,当然,它本身就是无刷的。

网友:
经常带锂电池出门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引用 楼主:
是想改成无刷
用在电主轴上

这本来就是无刷的

网友:
此为电容运转式电机,要不楼主专门给他开发个专用变频器吧。。。可省去电容。

网友:
排风扇电机,改太烦。

网友D: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只是转子换成磁钢了。
那个线圈比较容易搞定。
我没车,如果有也找个单相电机来试试,反正也是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只是转子换成磁钢了。
那个线圈比较容易搞定。
我没车,如果有也找个单相电机来 ...

是的,我也这样想的
这些天在做电主轴,较忙,又顾不上这个电机的事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这样想的
这些天在做电主轴,较忙,又顾不上这个电机的事了,哈哈

祝成功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哈电机没成功
这个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