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高手,遇到一个变态难题

楼主(2014-05-13):
我刚自制组装的六轴,掰杆启动有一个电机不和其他五个电机同步转动,这六个电机都反复校准过油门行程,而且不转的这个电调更换过新的,电机也换了新的,就是不转,有毛病的这个电机电调校准油门正常,只要插到飞控上掰杆,就出现这个问题?望大家赐教!不胜感激!%5Bflash%5D

网友:
电池供电不足

楼主:
真的吗,如果是就谢天谢地了!先谢谢!

网友A:
焊接如何

网友:
淘宝上的电芯很危险的,航拍最好别用。玩玩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如何

焊接绝对没问题,这了电调还是这样,不可能第一次没焊好,第二次有没有焊好,再说,这个电机单独校准油门行程,没问题,插到飞控上就这样,飞控的通道也没有问题。邪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接绝对没问题,这了电调还是这样,不可能第一次没焊好,第二次有没有焊好,再说,这个电机单独校准油门 ...

还有个办法,电机电调对调看看。包括接收机通道换别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电机电调对调看看。包括接收机通道换别的试试

你好!这个方法试过了不管用,按说电调换了新的,电机对调就能用了,可是还这样。和遥控器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方法试过了不管用,按说电调换了新的,电机对调就能用了,可是还这样。和遥控器有关系吗?

把有问题的电机换到现在正常的电调上,新的还得做油门行程校正。和控没关,油门是一个通道,不再细分。

网友B:
没问题 正常飞?只要起飞正常就可以  起几天朋友组装的960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
NAZA  电机怠速 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 正常飞?只要起飞正常就可以  起几天朋友组装的960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了

感谢您指教,我很想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  电机怠速 调高

您好!我调高了怠速没用。

网友D:
狠简单的问题,把遥控器的飞行模式换成固定翼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狠简单的问题,把遥控器的飞行模式换成固定翼的就OK了

您好,遥控器怎样调啊,能说清楚些吗?我用futaba 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指教,我很想解决这个问题

你板杆  那一点点 电流 有的不转也正常 稍给点点油  都转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遥控器怎样调啊,能说清楚些吗?我用futaba 14sg

遥控器是不是直机模式啊 ?

网友E:
直接用并联插针或者插头把电调插接收机的三根线并起
同时插到一个通道同时校准
下面图上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并联插针四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是不是直机模式啊 ?

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并联插针或者插头把电调插接收机的三根线并起
同时插到一个通道同时校准下面图上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并 ...

您好朋友,我没看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遥控器怎样调啊,能说清楚些吗?我用futaba 14sg

碰到过这个问题,先把油门通道调到反向然后再校准一遍电调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朋友,我没看懂

图片上的就相当于一个并联板
把多个电调插接收机的线并联为一个插头
然后就用这个插头直接插第三通道就可以
同时校准多个电调

网友:
那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上的就相当于一个并联板
把多个电调插接收机的线并联为一个插头
然后就用这个插头直接插第三通道就 ...

信号质量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到过这个问题,先把油门通道调到反向然后再校准一遍电调问题完美解决

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到过这个问题,先把油门通道调到反向然后再校准一遍电调问题完美解决

我代表老婆孩子,表示深切的感谢,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再次感谢前辈!

网友G:
你把不转的电机对面抬起来试试转不转,如果转就是飞控没有水平校准,还是不转就是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不转的电机对面抬起来试试转不转,如果转就是飞控没有水平校准,还是不转就是线路问题。

谢谢指点,我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