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ji nazav2 ,求大师帮忙,百分之五十油门没反应,超过百分之五十油门电机发疯...

楼主(2014-05-13):
如题,电调油门正常校准过完了已经。百分之无视油门电机微微转,超过百分之五十油门电机发疯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求dji客服或者论坛里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飞机配置:  550鸡架    解放2216电机  ZTW蜘蛛电调

本人qq1042875069

网友A:
什么接收机?不要说是72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收机?不要说是72mhz的

感谢回复!  使用的天地飞9 遥控和原装的4096接收机

楼主:
超过50后就满油门了 啊

网友:
dji nazav2飞控是这样的,掰杆后启动,50%内电机不加转速,到了50%立即加速,目的就是50%就应该起飞悬停。我最开始也糊涂这点,是问了大疆后才知道是新的设计。习惯了就好了。飞机起飞后50%油门内的转速就都是正常转速了,只是起飞时是那样的。

网友:
楼主去DJI网站下个NAZA V2的说明是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解锁后是低速也就是怠速
油门超过50%之后就加速
60-65%左右起飞

网友:
   应该是感度问题,你的飞控是怎么装的

网友B(2014-09-04):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收机?不要说是72mhz的

请问下,72mhz的就会有这现象吗?我现在就是用72的,反正感觉怪怪的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V2在姿态和GPS模式下就是这样,在手动模式下,油门线性变化。

网友:
我也是用V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72mhz的就会有这现象吗?我现在就是用72的,反正感觉怪怪的

这个频率的 跟电调貌似有干扰。。。反正我以前碰到过。。用的蜘蛛电调。电机抽风。。换了2.4G。就没有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