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V3电调熄火反悔功能的2个设置方法

楼主(2014-05-13):
经过咨询好盈技术工程师,得到热心回答,根据工程师的回复,小写一份设置方法供大家参考。老规矩,先报装备:GAUI X3皮带版,舵机KST213+futaba S9257(注意是开启的7.4V哟,实测futaba s9257在7.4V驱动下是能够正常运行的,无任何异状),电机蝎子2520-1880KV,电调好盈铂金V3 50A,futaba T8FG和6203SBE,陀螺仪是Kbar,采用S.BUS功能。电调已经设置好GOV模式,其他设备均已连接调试完毕,随时处于待飞状态。

熄火反悔功能设置方法如下:
1、前提是已经指定了HOLD熄火开关,双击圆盘MOL进入MODEL MENU(指定开关也在这个界面的CONDITION里面),再进入THR HOLD界面,把HOLD POS.**%,值设定到最大(最大是50%)。

2、遥控器HOLD开启(即切到熄火状态),接通动力电,此时电机是过不了自检的。
3、断开动力电,将HOLD POS.50%降低(我推荐每次降低5个点),再次通电看是否能够通过自检。
4、如果能够通过自检,说明这个值是有效的,但并不能确保开启HOLD的时候,油门输出量处在电调认可的5%-40%区间。所以需要多次尝试。
5、比如POS.值在35%,此时是能够自检。在能够通过自检的情况下,油门拉杆放到最低0点。慢慢的滚动圆盘,提高POS值(请注意安全,建议拆掉大小桨),会找到一个起转与停转的临界值(我这台飞机是43%,说明我这套遥控设备POS值43%对应的是电调认定的40%输出量,因为铂金V3在油门大于40%的时候,才会启动)。
6、为防止电位器漂移等因素,我决定把HOLD POS.值改为40%,实测成功实现好盈铂金V3的熄火反悔功能。
7、接下来就是通过遥控器或者设置盒,对反悔时间的设置了,默认参数是10s,个人认为没必要去改变他。当然要注意,切HOLD降落方式,飞机落地后,注意别在10s内关闭HOLD,不然飞机会突然狂转的哟。这道理大家都懂,不再阐释。

    根据以上流程,不难发现好盈V3的熄火反悔设置与凤凰电调的熄火反悔设置十分的类似,区别是一个从高到低进行尝试,另一个是从低到高寻找临界点(其实V3也有寻找临界值的过程),于是我把官方给的这个流程变通一下,采用凤凰电调一样的设置流程,结果的一样的。
流程如下:其他方面参考以上前提
1、将POS 值设为0%。
2、打开HOLD,通电,等待电机陀螺仪等自检完毕。
3、滚动圆盘,慢慢的提高HOLD POS**%,找到电机起转与停转的临界值。
4、然后再把值降低三五个百分点就行了。
这个办法与第一个办法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设定完毕。祝各位爽飞吧。设定完毕。祝各位爽飞吧。设定完毕。祝各位爽飞吧。设定完毕。祝各位爽飞吧。

网友:
政委雄起

网友:
写的很辛苦,必须顶,我今天2次都这样小炸,损失脚架,切熄火后,马上切回来,可是不顶用,哎,

网友A:
感謝樓主分享

假停區的設置主要會影響到的就是 HOLD 的使用習慣
這個涉及到飛安問題,所以我後來就關掉了(我怕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樓主分享

假停區的設置主要會影響到的就是 HOLD 的使用習慣

多设1个开关嘛!

1个玩反悔,另1个才是真正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设1个开关嘛!

1个玩反悔,另1个才是真正熄火。

JR 的控沒那麼有人性...

另外就是怕萬一真的要用時扳錯了也是摔

再來就是看過不少做熄火逃脫失敗的案例,原本應該只是重降小傷,結果變在地上打滾的重傷....

所以我還是乖乖認份慢慢練放熄火就好,目前進度是 425 級,目標是朝 325 前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设1个开关嘛!

1个玩反悔,另1个才是真正熄火。

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关于KOSMIK160的AR功能。不知道控上啷个实现这个东西。。。问了N个人了。都说麻烦。
不知道能够告知一二

楼主:
THR  CUT 和THR  HOLD 。始终没搞懂KOSMIK说的25%油门的问题。。。。

网友:
原来的熄火开关不变,另外再设一个反悔开关,不影响炸机习惯呀!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留言关注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C:
俺是一头雾水!好像是切了熄火如果不打开,过11秒以后,哪怕是切了熄火也会狂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是一头雾水!好像是切了熄火如果不打开,过11秒以后,哪怕是切了熄火也会狂转?

反悔功能是有时限的,过时就反悔不了!

过时的话,会回到缓启状态,不会狂转的。

时限可以设置,默认是10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悔功能是有时限的,过时就反悔不了!

过时的话,会回到缓启状态,不会狂转的。

哦  你的意思是不小心切了熄火 10秒内切回去就是正常启动是吧?不过我也用不上,就是正常启动我也是慢慢启动,怕一飞冲天控制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你的意思是不小心切了熄火 10秒内切回去就是正常启动是吧?不过我也用不上,就是正常启动我也是慢慢 ...

强烈建议设2个开关,一个熄火,一个反悔。

如果意外切了熄火,神仙也救不了,只能等缓启。

如果意外切了反悔,时限内可以随便玩,时限过了只能等缓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设2个开关,一个熄火,一个反悔。

太难了,搞不懂!我一般都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切熄火,所以没有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