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8G 图传接收内置问题~~

楼主(2014-05-13):
想把接收内置在7寸显示器里 电源和AV 的脚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A:
自己延接頭端找不就行了!再不行配合三用表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延接頭端找不就行了!再不行配合三用表找

电源 我找到了~~~但是AV输出找不到 有没有·改过的人给点经验?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