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我这叫堵转么?正常现象么》?

楼主(2014-05-13):
4108+30A铂金电调在试机时候的特定油门值时叫声异常大?这叫堵转么?
是不是要换,还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A:
堵转是不转、转就不是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是不转、转就不是堵转

那估计是共振了

网友:
直接拆电机下来空转试试

网友:
刷glheli吧,以前我也用铂金自带固件,后来也堵过,刷完后就好了

网友:
glheli真比原厂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