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尾舵机抖舵

楼主(2014-05-13):
    今天回来把02S电池安好,准备再练练四面。哪知道通电对频后发现锁尾舵机抖舵。用手按向下按住舵机摇臂齿,舵机又不抖了,松手又抖。拆开舵机检查齿轮,又没有扫齿,其他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上次飞还是好好的,难道是昨晚用手在断电的情况下来回拨动摇臂,看尾推行程时弄坏了?

网友:
这个舵机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的好像10起落左右就抖了。听说是电位器中点处有问题。听说可以寄去华的售后修。

网友:
120和130X的尾舵机都容易抖舵!!!。。。拆开舵机,清洗碳膜即可。坛子里有经验,自己搜搜

楼主:
滴了点白酒捣腾了下,没有效果。电位器没法取下来,无法擦拭碳膜

网友:
这个舵机很蛋痛,新的飞十多个起落就有了,越飞,后期越抖,抖抖更健康

网友A:
换金属舵机吧,俺买回来就抖,没飞多久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金属舵机吧,俺买回来就抖,没飞多久就挂了。

求型号!

网友A:
就这款D05010MG金属齿舵机 5.8g金属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款D05010MG金属齿舵机 5.8g金属舵机 .

有论坛好友说白色D05010MG换了无法锁尾呢,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02s尾舵机问题,好像备选的有DS37和D050两种,但是论坛搜了下,发现这两种都有挺多更换以后不锁尾的报告,期待实际测试过的高手来指点下迷津啊~ 究竟哪个比较好用呢?

网友:
02s尾舵很特殊, 电位器行程比其它舵机都短, 换了之后很有可能金鱼尾.
其实抖舵原因很简单, 有时候因为震动导致舵机在中点附件反复运动, 造成电位器中段磨损. 其实换个电位器就好了, 很容易的活, 可是华科尔就是不发售单独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论坛好友说白色D05010MG换了无法锁尾呢,

我的换了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