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个日经贴 请问MINICP和FBL100哪个适合我?

楼主(2014-05-13):
平时只有周末才能去飞场,想入个小飞机在家楼下练手。
想先练练有刷,技术上来了再升级无刷。
minicp可以升无刷,但是需要再买个控,我都有XG8了,再买个D7家里控就太多了。
FBL100不用买控,但是问了某淘宝店聪哥,他说没改过这款的无刷,而且我看坛子里改无刷的也不多。

哪款对我来说比较合适呢?耐炸、操控应该都差不多。

另外977虽然天生无刷,但是感觉后期想折腾的潜力不大,控看着也不咋好,暂不考虑。

网友A:
fbl80如何?

感觉直线舵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l80如何?

感觉直线舵机不错。

FBL80没法改无刷吧?不知道3D动作会不会做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FBL80没法改无刷吧?不知道3D动作会不会做不出来

近来也看了看fbl80。

爬了一些文,说fbl80前后平衡做得好,自旋不错。比较不易摔坏。更重要是很多人都说它的动力很足够,所以改无刷就不是那么必要了,开始时我也是很在意这点的。
缺点的话,应该就是鱼眼轴承那里跟舵机速度慢。还有看过不少人说它的配件相对fbl100来讲贵。对80了解的就是这么多,如果有更多的优缺点的话欢迎提出~

如果你对有刷真的完全没信心的话,这机应该也不适合了。这机吸引我的就是上面说的优点,还有还可以接受的缺点,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价格相对别的来讲不高。

如果fbl80不合适的话,如果是我买的话,我应该会买mini cp了,而不会选择fbl100。

网友A:
现在一套mini cp要不要700?包高频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来也看了看fbl80。

爬了一些文,说fbl80前后平衡做得好,自旋不错。比较不易摔坏。更重要是很多人都 ...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复。看大家玩MINICP改来改去的确实挺多,但是还要买个控,本来玩飞机就是遮遮掩掩背着老婆玩的= =.
我对无刷没信心一个原因是动力上,另外就是寿命堪忧,我自己动手能力不强,家里也没有电烙铁,坏了还得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复。看大家玩MINICP改来改去的确实挺多,但是还要买个控,本来玩飞机就是遮遮掩掩背着老 ...

我觉得mini cp好也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评价是不错的,而且多人玩,所以有什么小问题时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改装的话也能在网上找到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套mini cp要不要700?包高频头的。

MINI带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l80?

网友:
引用 楼主:
fbl80?

fbl100,无副翼,3D

网友:
FBL100吧!有高频头,能用自己的控。而且能改无刷。巨耐炸。反正我的无刷100,炸鸡损失也就是脚架,再狠一点就大齿或桨,再再狠一点就螺距拉杆,最狠也就断尾巴。其他情况没出现过。从对尾悬停一直练到倒飞对头,两个月了尾电机都没换过- -!哈哈哈哈哈!

网友:
fbl100动力和mcpx通用。
fbl100能改多少种无刷?去国外论坛看mcpx brushless mod,你就知道有多少人改了,比mini cp 多得多
新出的hp100bl也不错,fbl100有刷够练习了,感觉动力不足再根据自己的需求改
最重要的是fbl100耐炸,配件便宜

网友(2014-10-15):
路过,留一两句,HCP100不错了,而且HCP100S双无刷听说也就要上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