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加速度计校准,on its left side 到底是左边上 还是左边下啊?

楼主(2014-05-13):
我注意到泡泡老师的视频在讲解apm时是左边向上,可是在讲解pix的视频里却是左边向下,我仔细查看了 中文wiki,见下图

到底哪样正确呢???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initial-setup/configuring-hardware/

网友:
用MP校的时候会有示意图啊,这个是向左立起来,也就是左边在下

网友:
Left side 是左边向下!

网友:
左边向下是正确的

网友A:
我什么时候说左侧向上了?
我的操作和WIFI不是一样的吗?

你试试左侧向上,保证你校准过不去。

网友:
呵呵,应该是按飞控箭头的方向,从后往前看,left side就是向左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什么时候说左侧向上了?
我的操作和WIFI不是一样的吗?

sorry啊,泡泡老师,刚才又仔细看了两遍你的视频 ,是我弄混了

还有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MP里的向导 里面有图画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