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转旋翼遥控飞机-可转换成四轴或固定翼飞行模式

楼主(2014-05-13):
起降时 :四轴模式

飞行时 :固定翼模式

飞机制作不难,如果用同一个飞控进行无缝切换,还是有点难度的。

?from=y1.2-1-176.3.3-2.1-1-1-2

网友:
这是买的还是做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有四个电机加桨叶,飞机展翼的作用都起不到了,除非能飞到几百米,然后能滑翔下来

网友:
有点像半截鱼鹰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其实飞控非常简单!!就APM 做一个继电器,固定翼模式,4个通道合并一个,用油门输出通道控制。四轴模式,继电器切回四轴OUTPUT,我做了一个和这个一摸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飞控非常简单!!就APM 做一个继电器,固定翼模式,4个通道合并一个,用油门输出通道控制。四轴模式, ...

上你的JJ视频,把他打下去

网友C:
貌似听到老外说kk飞控。

网友:
这个旱就有了,和鱼鹰类似,是鬼子魔友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飞控非常简单!!就APM 做一个继电器,固定翼模式,4个通道合并一个,用油门输出通道控制。四轴模式, ...

上你的JJ详图及视频

网友: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用飞控自带的云台其中一通道就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四个舵机并联一块
两段开关设置一下   一个位置是电机竖直  起飞
另一个位置电机水平 滑翔
或者四个舵机并起来连升降通道
你懂的
飞控刷固定翼

网友:
视频就一四轴  有固定翼的造型   没看到其性能
再完善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飞控非常简单!!就APM 做一个继电器,固定翼模式,4个通道合并一个,用油门输出通道控制。四轴模式, ...

兄弟能不能把具体制作方案告诉我

网友:
还有来打广告的啊

网友(2014-08-05):
引用 网友B:
其实飞控非常简单!!就APM 做一个继电器,固定翼模式,4个通道合并一个,用油门输出通道控制。四轴模式, ...

请问一个apm能在继电器下切换两种模式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paparazzi直接支持这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听到老外说kk飞控。

纳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有四个电机加桨叶,飞机展翼的作用都起不到了,除非能飞到几百米,然后能滑翔下来

你错了,这jj到空中滑翔,省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这jj到空中滑翔,省电啊

那可以做两旋翼就OK,根本用不着4旋翼,加大了负重,也不省电

网友(2014-09-04):
你这个倾转机翼的部分能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