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的电量显示偏低

楼主(2014-05-13):
刚充完电的控电,显示4.2V,可是为什么装在遥控上就是3.8V了啊?这问题正常吗?

网友:
遥控器开机显示的是你的负载电压所以低一些

网友A:
天7 3.8就报警了吧。
我的天7控电充满4.2,上控4.0,半小时3.9就报警,蛋疼啊

网友B:
有人说是天7开关问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 3.8就报警了吧。
我的天7控电充满4.2,上控4.0,半小时3.9就报警,蛋疼啊

我的好像是3.7还是3.6报警的。。。。报警后充电显示电压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是天7开关问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实也不是大问题,今天充电式注意了下就问问,无非就是充电勤点。出去玩也是飞机上电池先没电,,。

网友:
3.9就报警了

网友:
正常,天七的通病,少掉的那部份电压,全加在了开关上,换一个好点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我的田七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