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指点不足!

楼主(2014-05-13):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

是晃!风力有4-5级吧!增大感度不知能否起作用?650四轴,总重2.3kg,感度在默认的参数上提高了15%。

网友B:
晃不是因为风大,估计你平时飞的时候也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不是因为风大,估计你平时飞的时候也晃

是左右转动,晃的没这厉害,是否要往大调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左右转动,晃的没这厉害,是否要往大调感度?

我只是潜水的,自己没有真实的玩过云台,一般我直接赢挂的,你多多潜水就好了

网友:
两轴的就是这个球样!!  木有办法!  上三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