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400电后mini cp无刷感觉无力,是退磁了吗?

楼主(2014-05-13):
如题,是马达退磁还是电池不给力了?

网友A:
BOLT的A120至少也有400以上的起落了,仍然刚健。

楼主:
下面炸飞过2个轴承,用手去拨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LT的A120至少也有400以上的起落了,仍然刚健。

网友:
全换了试试

楼主:
全换了伤不起啊,刚入手了台二手master cp

网友B:
要看你的电池飞了多少起落了吧 如果这400电都是同一批电池的话也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电池飞了多少起落了吧 如果这400电都是同一批电池的话也该差不多了。

开始10块电池轮流上,后来坏了3个,丢了一个,还剩6个继续飞了1个星期多点

网友B:
一星期你就飞了400电?太厉害了。如果电池多的话应该不至于坏掉了 就算坏也不会每块都坏,你的电池每块换上都无力的话那就是电机让你操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星期你就飞了400电?太厉害了。如果电池多的话应该不至于坏掉了 就算坏也不会每块都坏,你的电池每块换上 ...

没有,一个月300左右

楼主:
碳纤轴承的,应该不会磨损这么快

网友:
学习了,我一个月15电也就

网友:
是150,不是15,呵呵

楼主:
换成master cp的设置,动力又来了,像刚买那么猛,换成mini cp的又是肉肉的

网友(2014-06-29):
把动力换上master cp又猛了?这情况估计接收板老化了!或者某个线头脱焊了!检查一下吧!我入CP几天就悬停3分钟就无法定高了,CP电子设备质量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