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UN-A6 plus温度报警

楼主(2014-05-13):
我的老版UN-A6 plus服役快三年

最近一接电源(还没开始充电,开路),就会启动风扇

现在索性通电就显示℃,然后无法工作

怀疑是测温感应器坏了

请问如何修理?

网友:
灰多了吧

网友:
应该不是清理,短路还是断开了。应该不会坏。

楼主:
顶一顶

我已经清理过灰尘,不算多,现在2A充电,10分钟之内超温报警

网友:
是不是元器件老化了。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各位,像UNA6这类电源输入线不带任何接口的充电器,其电源输入线是直接夹到开关电源的端子上,还是先做一个T插或者XT60之类的接口,再连接开关电源?哪一种方法相对较好?谢谢。

楼主:
我是UN系列的忠实用户,从UN-A6 pro、UN-A6 plus、到现在的UN-A9

他的精准,我很喜欢

楼主:
顶一下,请问谁会修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请问谁会修理,谢谢!

同問,..不過返廠修理應該比較好.

网友:
我的A6快不行了。

楼主(2014-07-28):
我已经寄去厂家维修,5天内就返回了,没有收钱,表扬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各位,像UNA6这类电源输入线不带任何接口的充电器,其电源输入线是直接夹到开关电源的端子上,还 ...

参考一下我的接法,这样耐电流比较好,安全可靠,而且通电不打火

网友(2014-11-04):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我的接法,这样耐电流比较好,安全可靠,而且通电不打火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我的接法,这样耐电流比较好,安全可靠,而且通电不打火

请问开关电源上的那5根电线是用的预绝缘接线端子连接的吗?

网友:
散热风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una6老款的 充电不平 有的高有的低 是什么问题。能否帮忙修下

网友(2021-03-11):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寄去厂家维修,5天内就返回了,没有收钱,表扬一下!

厂家地址与联系方式,我的也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