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APM遥控通道问题?

楼主(2014-05-13):
请问关于APM遥控通道问题?
为什么在好多教程里在设置遥控通道的时候,PITCH这个通道都要设为反向??

网友:
主要还是根据电机输出来判断通道正反向!

网友:
升降往下拉,机头向上听以反

网友:
没有一定,可以选择你的喜爱的

网友:
跟直机的控制习慣一样...

网友:
不为什么,必须这样,你打升降杆时,方向才会正确

楼主:
PITCH这个通道是不是代表往前或往后飞行,
本人刚玩APM四轴,飞上天后就不知道遥控器前后左右了!
用无头模式飞了几次,操控还是不熟悉

网友:
自己試試不設反向,自然會明白

网友:
呵呵,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