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简单模式Simple Mode 问题

楼主(2014-05-13):
不知大家玩APM的super Simple Mode 有无注意到,这个必须飞离起飞点20米后才能起作用,谁能改下这个参数,具体在哪里改,让这个距离更近一点吗,我发现用无头模式从远处回来之后,也就是20米范围内,方向完全乱了。

网友A:
Super Simple Mode距离拉长一点才能区分出方向,这是GPS的精度所限。
Simple Mode是用磁盘来确定方向的,没有距离的问题。

网友:
如果飞机位置和home位置太近,他们因为各自位置的精度(gps定位)所限,两点连线(飞控靠这个来决定方向)的方向就会有很大的误差。距离远了,两点具体位置的误差就很难影响到这条连线的方向了。
结合官网的这张图就比较好理解Super Simple Mode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解释

网友:
2-3楼解释十分清楚

楼主:
是的,刚才已经看了官网,以前不习惯看官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per Simple Mode距离拉长一点才能区分出方向,这是GPS的精度所限。
Simple Mode是用磁盘来确定方向的, ...

2个能不能同时都打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个能不能同时都打勾。

能同时打钩,但是以哪个为准我就没有研究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同时打钩,但是以哪个为准我就没有研究过了

谢谢。简单模式是不是就是无头模式,飞行时不分头尾,拉杆就回来,推杆就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简单模式是不是就是无头模式,飞行时不分头尾,拉杆就回来,推杆就出去。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14-12-05):
引用 网友A:
能同时打钩,但是以哪个为准我就没有研究过了

都打钩是超级简单模式,简单模式被忽略。
我理解的是,简单模式按东西南北飞,超级简单模式按前后左右飞。

网友:
不能这么理解,简单模式以磁罗盘为基准,超级简单模式是基于GPS,以比对飞机和home点的相对位置为基准,所以超级简单模式才是推杆飞远,拉杆飞近。

网友:
简单模式你可以这么理解:起飞前,机头朝向与遥控器天线朝向一致,然后将遥控器朝向固定(比如放在三脚架上),控制时候,无论飞机在哪里,控制着都是围着遥控器转,始终保持 人-控-机 三点一线,这样,你控制遥控器的俯仰和横滚(一个手柄上)遥控杆时候,就是推杆远离,拉杆靠近,左杆向左,右杆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