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无小事!见红贴!!!切记!!切记!!!

楼主(2014-05-13):
9060桨的巨大杀伤力!!!千万注意安全!!!!切记!!切记!!!

网友:
只要是转的东西都危险小心小心

网友A:
兄弟我前天弄到脸还好不深或者不敢出门了 977的

网友:
小心啊  !还好是小飞机!

网友:
这几天"自残"的这么多,万幸没伤到别人,伤不起啊。注意安全……

网友B:
慰问。
是怎么弄伤大腿的呀? 能详细说说过程吗?

网友:
请以后多加小心

网友:
我被发动机桨打到手,手指甲掉一块,太可怕了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C:
航模的确带危险,我这段时间运气不错,没被9X6桨和10X5桨伤到。几天前偶遇三个高手玩600~700级电直,其中一人飞得很疯狂,机机距离我们围观者很近,我下意识往后退,时刻准备闪,另外几个不懂航模的路人仍痴迷地看。这等级的直升机,旋翼撞到人直接就是死或伤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细皮嫩肉,很好吃的样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慰问。
是怎么弄伤大腿的呀? 能详细说说过程吗?

唉!修机的时候关控忘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前天弄到脸还好不深或者不敢出门了 977的

还好我在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模的确带危险,我这段时间运气不错,没被9X6桨和10X5桨伤到。几天前偶遇三个高手玩600~700级电直,其中 ...

我每次飞的时候最头疼的也是观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修机的时候关控忘拔电!

哦,你没设置失控保护吗?就是接收没收到遥控器信号的时候油门设置为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飞的时候最头疼的也是观众啊

看你头像你玩的都是螺旋桨固定翼,个头不大,危险性一般。给你出个点子:自己制作一块警示牌放自己身旁,上书:航模起降有撞人危险,如欲观赏请远离起降区,或站在操纵者后面。出去玩航模时带上。甚至可以贴上伤人致死的照片,警示作用更强。

网友:
好一条毛毛腿

网友:
试机千万不能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头像你玩的都是螺旋桨固定翼,个头不大,危险性一般。给你出个点子:自己制作一块警示牌放自己身旁, ...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没设置失控保护吗?就是接收没收到遥控器信号的时候油门设置为0.

设了   是关控后第二次开控时没注意到油门杆碰上去了。。。。。电又没拔。。。。。。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细皮嫩肉,很好吃的样子哦、。。

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那是人体的哪个部位,,你要吃先把毛烧干净吧

网友:
我是吊机时0947砍到手指了,一样见血。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吧.我小时候有个桨断了用502粘着结果飞了(那电机还是130有刷电机,白皮) 拿在手里射桨 直接射在眼眶上,一个星期内看起来像海盗那样的疤,斜着的 上面一半下面一半,要知道 那个桨叶角度如果多90度或者少90度,也就是我稍微近一点或者远一点,就是直接插眼睛里了

网友:
安全无小事。

网友:
安全第一,切勿急躁

网友:
永远不要处于旋转的螺旋桨的正面和侧面!
有次俺在家试油门,80%油门时8×6的桨竟然断了!质量太差!还好机头是冲着床上,没造成任何伤害。安全第一啊!

网友:
不严重,下次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了   是关控后第二次开控时没注意到油门杆碰上去了。。。。。电又没拔。。。。。。然后。。。。。

哦。原来这样呀。那以后要注意。安全无小事。

直升机模式,好像如果油门摇杆不在最低位置开控的话,控会滴滴报警,且不能与接收机链接。
我不明白为什么遥控器的固定翼模式没有这样的保护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细皮嫩肉,很好吃的样子哦、。。

楼上的....重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