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攀爬“乐迪RC3S” 好还是GT3-C好?

楼主(2014-05-13):
玩攀爬车速慢,“乐迪”控制线性能力怎么样呢?

GT3-B电位器不好,不知道GT3-C有没有根本改善?

选择哪款比较好呢?

网友A:
乐迪那个吧。能混控。fs的距离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那个吧。能混控。fs的距离太近了。

fs和乐迪的距离分别有多少呢?

谁的操控更细腻呢?这是我最看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和乐迪的距离分别有多少呢?

这种价格你要什么细腻和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价格你要什么细腻和手感。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只是相对而言,GT3-B我准备淘汰了(5iMX 我爱模型有5个接收啊,怎么出!)

先用乐迪取代GT3B,控制90027攀爬车和2条船。

有钱了在入MT4控制90027,您觉得如此计划怎么样?

另,MT4是不是没有夜光而且还不容易设置呢。最关键的是它的接收器为什么那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只是相对而言,GT3-B我准备淘汰了(5iMX 我爱模型有5个接收啊,怎么出!)

先用乐迪 ...

好牌子确实贵,做工,用料都足。乐迪这个功能是够用就是手感太塑料,和玩具的差不多。我玩车不多,也不太追求那东西。接收还好,刚又加了一个58。你专业玩车就买个好控吧,肯定贵的有道理。不过车控简单点。你那个道理也可行的。物尽其用最好不用过分追求设备。

网友:
攀爬不用距离吧    我的gt3c   能跑到车看不清   也再没试距离了

网友:
还是 4pls吧   我4pls玩90027 爽的很
话说 90027 确实不错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