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PM自动调参成功。上图

楼主(2014-05-13):
(无正文)

网友:
什么机架

网友A:
什么配置?

网友B:
定点的时候会不会打杆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点的时候会不会打杆反应慢

这个还没试过。昨晚室内调参结束就没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

山寨450机架
V2216 900kv 1045桨
天行者30A
花花 2200 3s
apm+6m
装了一个黑的高脚架

楼主:
仿大疆450

网友C:
看来动力比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动力比较弱

不弱吧。V2216配1045 2200电池有什么改进余地?

网友:
我用自动调参后,打杆迟缓,满舵才倾斜有20度,又自己调的

网友:
2216可以配1147桨,可以上4s5200电,能飞20分钟,自己试过

网友B:
哦,对了,我以前用的是kv80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弱吧。V2216配1045 2200电池有什么改进余地?

4S5000的电池吧,我说弱是因为你的P都7,5了,一般是动力弱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5000的电池吧,我说弱是因为你的P都7,5了,一般是动力弱才高啊?

30A的电调不能用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对了,我以前用的是kv800的

看来要换电调了

网友C:
看系列吧, 和多少安没关系啊。 比如说好赢的天行者只能3是。 铂金可以到更高, 和多少安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系列吧, 和多少安没关系啊。 比如说好赢的天行者只能3是。 铂金可以到更高, 和多少安没关系

我就是指天行者

网友:
不用换的,天行者30a可以用4s,自己用过,几十个起落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新西达的30a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