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T中老外用的是什么油漆?

楼主(2014-05-14):
KT板上刷的是水性聚氨酯,请问其他品牌可否,有经验的回复,颜色漆是什么种类,也是聚氨酯油漆么?感谢

网友A:
taobao上一罐minwax要100多,感觉又用不了那么多,太不划算。我是直接用丙烯颜料喷涂的,直接喷在kt上附着力也挺好,感觉没必要非要弄minwax。看了别的视频,貌似老外用的kt板表面是纸的,不防水的,所以要刷minwax。我们买到的表面都是类似一层胶的,不存在防水的问题。

看看我涂的800mm版的Must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一罐minwax要100多,感觉又用不了那么多,太不划算。我是直接用丙烯颜料喷涂的,直接喷在kt上 ...

我做了一个想喷涂下,贴纸不好看,您用什么样的喷笔,颜料用什么品牌的,价格,是不是只买红黄篮三色就可以了。我们的KT板直接喷就可以了?颜料是否需要稀释,稀释加水还是稀释剂,感谢

楼主:
用丙烯调和液,还是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想喷涂下,贴纸不好看,您用什么样的喷笔,颜料用什么品牌的,价格,是不是只买红黄篮三色就可 ...

我用温莎牛顿的丙烯颜料,12色的买了一盒,然后再买了大罐的黑、白、银,都是300ml的。12色里面的红黄都基本用完了,正琢磨着也买大罐的。

调配基本上颜料:调和液:水,我是2:2:1的样子,不是太严格,感觉喷出来稀了就加点颜料,浓了就加点水呗。

开始的时候我用美事达F-470 0.3mm的喷笔,一直堵。后来换了更便宜的叶红HD-130  0.5mm的笔就很爽了。反正大面积的喷涂,要的不是精度,出漆好最重要。

遮盖美纹胶带勉强可以用,但是边缘渗透还是厉害的,讲究的话还是用遮盖胶带吧。或者粘性适合的双面胶效果也还可以的。

调稀以后的丙烯遮盖力不强,要喷很多层,搞个电吹风吹干后喷下一层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我这个800mm大概搞了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算工时的话,喷涂大概花了8个小时吧。

网友B:
我之前的喷火是用田宫的喷罐…感觉还不如丙烯来的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喷火是用田宫的喷罐…感觉还不如丙烯来的划算…

喷罐在家里不好弄,丙烯随便搞

楼主:
感谢经验之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丙烯调和液,还是水好,

用乳白胶(5元一小桶),加一点点热水调,比丙烯调和液更好

楼主:
电机座的板材叫什么名字,我用轻木做电机座,太柔软了,不结实啊

网友C:
用的是航空层板,如果没有可以用三合板代替(装饰城都有三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航空层板,如果没有可以用三合板代替(装饰城都有三合板)

感谢

网友:
偶然机会隔 壁装修 搞了点层那种好的多乐士乳胶 涂了2层后
强腐蚀的自喷漆一样喷得好

网友:
丙烯 卖学习用品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