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能否改高频头控制6050?

楼主(2014-05-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的,加装7105高频头就行。

网友A:
请教:如果D10既要控制6050,又要控制977,那是不是要加两种高频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果D10既要控制6050,又要控制977,那是不是要加两种高频头啊?

有改控教程可以搜搜看,加两个模块刚刚好,分别用A13,A14端口,再多就要加开关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