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1 問題

楼主(2014-05-14):
請問為何加了新的PMU 後,接pmu的GPS阜就認不了GPS, 但GPS直接MC,就可以。是不相容嗎?已經更新了固件4.02!

网友:
请确认接线是否都正确。

网友:
pmu也是要升级固件的。

楼主:
謝謝指導,回家再試

网友:
飛控 pmu 都要最新版本

楼主:
各位大神,在電腦看不到PMU, upgrade 不到。是不是要用V2 的 LED 接電腦才認到PMU? 但在我的MAC air 上認到一次之後再也找不到PMU 了。求解

楼主:
接線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