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再配台八轴,帮我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4-05-14):
计划再配台八轴:
八轴收缩机架
朗宇4110S电机
16寸全碳桨
好盈电调飞腾40A 铂金
A2飞控
标准遥控FUTABA
云台遥控天地飞9
大疆图传
大疆IOSD MARK II
飞度云台(可以上微单及5D)
6S16000格氏电池

帮我看看怎么样?

网友:
直接上S1000..

网友:
s1000维修成本会很贵吧

网友:
4110 16寸桨有点吃力。

楼主:
还是说上疯狂电机5008 16寸桨或是5010 18寸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上疯狂电机5008 16寸桨或是5010 18寸桨呢?

不要用疯狂电机,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上疯狂电机5008 16寸桨或是5010 18寸桨呢?

18寸桨的话,你的轴距得多大啊,一般1100mm轴距上16寸就极限了吧?

网友:
是的啊,路过,祝愉快

楼主:
我要配的八轴轴距就是1100cm,最大只能上16寸的桨,大家推荐一下什么电机比较好?要上5D的相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