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加Lightbridge一定要换DJI5.8G的控才行吗

楼主(2014-05-14):
DJI技术请问精灵2加Lightbridge一定要换DJI5.8G的控才能用吗?详细说明下可以吗。

网友:
L Z 你好,也可以用图传的遥控链路,只是之前的2.4G就不可以用了,会同频干扰哦

网友A:
你好,如果使用Lightbridge不想使用其的遥控信号传输,是需要自己使用5.8G的遥控。  如需使用2.4G,是要使用Lightbridge来实现遥控的信号传输。(phantom2 可直接与 futaba 遥控对频。)

网友:
话说精灵搞的这么累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使用Lightbridge不想使用其的遥控信号传输,是需要自己使用5.8G的遥控。  如需使用2.4G,是要使 ...

請問 p2v+ 可以接 Lightbridge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p2v+ 可以接 Lightbridge 嗎?

不可以,,,好像

网友:
官网不是有视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