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40A的电调是否能用在450直升机上

楼主(2014-05-14):
好盈天行者40A的电调是否能用在450直升机上,主要飞悬停和航线!

网友A:
我ZTW80AL放在500上飞过,像HY天行者一样,AL系列是飞固定翼的,但练习悬停航线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感觉不如飞腾或铂金那么细吧,心里作用大点
使用功能够就行。

网友B:
不飞3D问题不大

网友C:
我就是用的它,目前悬停正学航线,山寨450。

网友D:
一直都在用它~~

网友E:
普通航线完全OK

网友F:
我不会告诉你我用过XXD30A来练过悬停和航线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G:
我用它飞3D。。。不过比较温柔

网友H:
没问题的

网友I:
我也用过,刚入模时不了解买来,不过后来在空中直接起火烧掉了,接着换了铂金40A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J:
完全没问题,我就在用

网友K(2014-06-25):
完全没问题

网友L:
不飞3D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建议上好点的电调,这样你才能爽飞!哈哈哈
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群334809209大家一起学习研究,呵呵

网友M:
我一直用 航线和温柔3D没问题

网友N:
线性BEC,所以价格便宜,飞飞航线可以,3D为了安全,还是要换开关式的BEC电调,也就是SBEC~

网友O:
用吧,我以前用的就是,在电调外面加个散热片就行了,油门曲线和螺距配合好,大动作也做得来,不过不太安全,我试过侧钟摆,还行,冬天能抗住,夏天就不好说了

网友P(2014-08-26):
学习了,关于线性BEC和开关BEC还是第一次听说,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