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自动返航时飞机飞丢的原因?

楼主(2014-05-14):
这段时间在总结,为什么有人的飞机飞掉了,终于晓得是啥原因,当它自动返航时,返航过程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飞机偶而会处于受控状态,如果等它返航,是没希望的,会因为没电而掉落,建议,只要返航,把S1拨动到最下,直到看到飞机前,别再动遥控器

网友:
应该要比建筑物、树木等的障碍物高

网友:
直接关控

网友A:
“新人”能不能不要祸害新人呢
多看少说,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人”能不能不要祸害新人呢
多看少说,好不好

我也是新人,正要请教一下,如何控制比较安全一点呢?我的是V+,新买了还没敢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人,正要请教一下,如何控制比较安全一点呢?我的是V+,新买了还没敢飞过

最快捷方法是找个熟手带,同时想看手册。

网友:
  • 反航點未記錄好
  • 軟件未設置正確
  • 電量不足
  • 障礙物阻檔
  • 機械故障 電機、電調、接線
  • gps干擾

网友:
别关控。如果关了可能会丢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