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问题求助(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4-05-14):
(450有副翼改无副翼,K8调试完毕,悬停尾巴左右晃动(幅度有7~8㎝,频率约2秒一个来回),感度从60调到20了还是晃,甚至调到10以下反而晃得幅度更大了。尾舵机是飞越  Goteck GS-D9257 ,尾推顺滑能自由落下。没改以前有副翼用固朗820陀螺仪锁尾正常啊,恳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先谢过各位了。)前面是上次发帖求助尾巴问题。..................今天换了个固朗N590尾舵机问题解决了,尾巴稳稳的。 Goteck  GS-D9257锁尾舵机在有副翼上锁尾好好的,改了无副翼为什么就锁不住尾?求解!

网友:
楼主共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A:
是不是寿命到了?

网友B:
我的也是晃来晃去,机械,电子都试了,还是不行!但是我的尾舵机是  KST515,应该没问题啊?反正一直就这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晃来晃去,机械,电子都试了,还是不行!但是我的尾舵机是  KST515,应该没问题啊?反正一直就这么 ...

我也搞不明白,有副翼锁得好好的,改成无副翼就锁不住尾了,把K8换成固朗EBAR也是尾巴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寿命到了?

GS-D9257 是新的,十个起落都不到。

楼主:
明天把GS-D9257 装到固朗机子上试试。

楼主:
闲着没事找出一个报废的固朗N590(电机碳刷磨损),把GS-D9257 的电机装上,上机子悬停尾巴稳稳的。机子现在装的是KDS EBAR V1,控里尾巴感度调到100,一点金鱼尾也没有,奇了怪了。以前KDS EBAR V1装在450SV上,控里尾巴感度不能超过50否则就有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