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过放如何修复?

楼主(2014-05-14):
锂
电池
过放如何修复?我有一块电池应该是过放了,功率没以前那么大了,之前的转速比较高,现在慢了,听说多充电几次再放几次可以修复,真的吗?

网友A:
锂电池过充,过放都是对电池的永久性损害,不能修复

网友B:
不可修复

网友C:
没听说有修复办法,另购吧

网友D:
你用下来觉得不影响 就没事阿..

网友E:
第节电芯若放电低过2.7V,是没法修复的。若在2.7V以上,再多低C值充放几次看看。

网友F:
有些东西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G:
我知道你们不信,但是我的4块4s zop 2600,并在一起,结果第三片电池降为0V了
我本来想把坏电池换出来的,结果用UN-A9循环,发现容量、爆发力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