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25塑料板升级到E325S需要更换些啥东西?

楼主(2014-05-14):
请问E325塑料板升级到E325S需要更换些啥东西?

网友A:
To syzchinese :

E325塑料版??

指的是 雷虎 Mini Titan E325 V2版本 还是 雷虎 Mini Titan E325 3D Heli 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syzchinese :

E325塑料版??

Product No. TTR4710-K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syzchinese :

E325塑料版??

我想移除红色部分,其余部分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syzchinese :

E325塑料版??

然后AB两点用球头连杆相连,不晓得这个可行性和安全性如何?

网友:
To syzchinese:

上述的那个版本为  Mini Titan E325 Pro 版本。

如果需要改为E325S 需要更换的内容包括:

·导轨夹扣零件组
·电装固定座零件组
·机身底板
·前伺服机座组
·后伺服机座
·下轴承座
·上轴承座
·机壳支柱
·机身支柱
·尾传动齿轴承座
·尾管固定座
·马达座
·新式魔鬼粘束带
·碳纤机壳
·金属皮带轮组
·碳纤侧板

以上内容烦请知悉。

网友A:
To syzchinese:

上述图片。
可行性我不清楚。
但是由于无副翼系统与有副翼系统不同,不建议如此改。

当然,安全性就没有保障啦。

网友B:
向飞友副翼的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syzchinese:

上述图片。

多谢小卡。暂时还未决定更换为FBL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飞友副翼的致敬

我个人认为有副翼更有意思,体验操作人的经验和水平。无副翼很多东西都被电子元件所代替。未决定更换为FBL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有副翼更有意思,体验操作人的经验和水平。无副翼很多东西都被电子元件所代替。未决定更换 ...

To syzchinese :

请问现在更改的如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