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26cc发动机启动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各位模友,请教一个问题,朋友送了一个26cc的油船给我,有油,有电,有缸压,就是死活不燃,化油器是新换的华博罗997,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拆掉火花塞,往缸里滴几滴油,再启动试试。

网友B:
你如果判断油 电 压 肯定没有问题那你检查下化油器接口的垫看看!把排气管拆下来也试下!

网友C:
拉几次拿不着就容易浸缸了,火嘴湿了也不好打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