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第二次炸 原因还没找到,客服进来看看

楼主(2014-05-14):
  第一次是五月一号,蝗虫异性机架,挂云台山狗,一直在GPS模式下飞行,刚开始5分钟还好,准备降落时,突然飞机右飞,打左副翼,肯本拉不回来,当时我还算冷静,开了手动模式,但是还是拉不回来,再之后,关了控,想看看能不能失控返航,刚关了控,飞机突然水平了,好像有飞回来的趋势,但是,没等两秒,又是右飞,之后就炸了。       由于飞的不高,损失狗台一个,图传一个,机架。
    今天早上下了课,拿着新组的F450去飞,前面的三块电池都好好的,第四块的时候,在姿态模式下,突然右飞,之后就炸了。         gps壳子摔破了,不知道里面好着没。。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之前的LITE 一直飞的好好的 ,所以一直比较相信大疆    但是出了这两次事之后。。

网友A:
炸机没配啤酒不好玩!

网友B:
我的S4V2也是在空中飞着飞着就自己失控掉下来,已经两次了,刚刚玩也不懂,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C:
这东西没有研究过,不过楼主试试空机撤掉航拍等外部设备然后把参数都重置,然重新设置遍参数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4V2也是在空中飞着飞着就自己失控掉下来,已经两次了,刚刚玩也不懂,也不知道啥情况

你的是失控掉下来,看看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或者某个电机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有研究过,不过楼主试试空机撤掉航拍等外部设备然后把参数都重置,然重新设置遍参数飞飞看

今天就是不带设备,F450,不过我给的舵量比较大,飞了一会不受控制,右偏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没配啤酒不好玩!

炸鸡很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感谢帮顶,希望问题能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就是不带设备,F450,不过我给的舵量比较大,飞了一会不受控制,右偏坠机

不行就把感度和遥控都重新调遍试试。要是可以最好去野外或是有厚草地的地方,大不了当回割草机
电机有没有损伤、浆平衡和固定旷不旷,还有gps的安装方向,数据准确吗,还有飞控一定要在重心的位置,看看你的是不是跑偏了(这是群里的老鸟告诉我飞控不在重心会跑偏)
在问题没解决前,建议你先裸着飞,多尝试下可能会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把感度和遥控都重新调遍试试。要是可以最好去野外或是有厚草地的地方,大不了当回割草机
电机有没 ...

感谢提出建议,飞控确实装在重心位置,因为失控返航不管用了,估计是收到了干扰,不知道怎样能防止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提出建议,飞控确实装在重心位置,因为失控返航不管用了,估计是收到了干扰,不知道怎样能防止干扰
...

哦哦,那你要先找找你飞的附近有没有什么强电磁干扰源的,好像高压线等也有干扰的。

你可以尝试下用铝箔胶带把gps的线缆给包裹起来,再找根粗细相当的碳杆或是别的杆把gps模块升高些,在gps下面做一个屏蔽面让gps的信号往gps模块上反射。

这些也是建议哦,没法子亲身体验了,希望对你和大家能有些帮助吧

网友E:
你好,在出现往右偏的情况,切手动问题依旧? 试着一个角度往右边偏吗?

网友:
等看结果

网友:
甚麼都沒有!文字敘述判斷原因難度很大
不過你能在各種模式切換!竟然沒有秒炸奇蹟~

我感覺有點像電機過熱!造成多軸無法控制方向很難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在出现往右偏的情况,切手动问题依旧? 试着一个角度往右边偏吗?

第一次飞,开始在GPS模式下,右偏,切换姿态模式,向左打无反应,失控返航也无效,今天一直在姿态模式,也是右偏,基本是右舵量最大的那种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那你要先找找你飞的附近有没有什么强电磁干扰源的,好像高压线等也有干扰的。

你可以尝试下用铝 ...

多谢前辈

网友:
我也是菜鸟的,看我的注册时间就知道了,如果能帮到大家我也会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