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是否可以当A9当电源

楼主(2014-05-14):
电脑电源是否可以当A9当电源,不用的电脑上的电源有5、6个输出头其中有12V的输出放着也没有是否可当新型新版UN-A6-A9充电器---请指教?

网友A:
好像12伏供电功率不足 电脑电源 功率最大的那一跟好像是给CPU供电的 只有几伏 本人意见好像是不能用 你可以问问有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12伏供电功率不足 电脑电源 功率最大的那一跟好像是给CPU供电的 只有几伏 本人意见好像是不能用 你可以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12伏供电功率不足 电脑电源 功率最大的那一跟好像是给CPU供电的 只有几伏 本人意见好像是不能用 你可以 ...

最大电流3a

网友B:
电脑电源输出的电压为3.3V、5V和12V三种,能用的估计是12V,输出的电流可达25A以上。输出电流一般在外壳上有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输出的电压为3.3V、5V和12V三种,能用的估计是12V,输出的电流可达25A以上。输出电流一般在外壳上 ...

谢谢,测量一下找到12V的试一试。不知接上电源是否有电?还是有回接的线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测量一下找到12V的试一试。不知接上电源是否有电?还是有回接的线路?

直接插电还不会有输出的,需要把接口中的某两点短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电还不会有输出的,需要把接口中的某两点短接才行

某两点短接一下,就分开。电脑电源是否就启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两点短接一下,就分开。电脑电源是否就启动了?

要一直短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两点短接一下,就分开。电脑电源是否就启动了?

如图示:

网友B:
绿线对地短路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线对地短路就是了。

讲的非常好,短接后电源就启动了,非常好,谢谢。

网友:
電腦用的電源,品質怎麼都比連充電器配的開關電源好!好多都是虛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