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

楼主(2014-05-14):
    450为什么做下轻微的前后仰动作后, 机身点头厉害, 做左右动的时候都没事。。。 求指教啊~~~~
                        悬停 航线都没问题。。。。

网友A:
转速低,调高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调高油门曲线~

这个是别人帮我弄的  这个曲线 有问题吗?   求赐教。。。

网友:
道理很简单,悬停点头,就把悬停点的油门数值加大一点,一点一点试试就行了~

网友:
我是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50,50,50,50,50,50,旋停转速高,螺距小点很稳~我电调是v3定速模式……

网友:
降低十字盘感度……

网友:
转速低了.450还是飞个2800转吧.

楼主:
感谢大婶 我等会好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