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与螺旋桨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我的O艇,配置的老鼠尾长7CM,加上桨尾部出轴近10CM,舵离船尾5CM。这样舵是位于桨的前面,想请教各位模权,这样会影响舵效吗?

网友:
有影响特别是低速的时候,但是不妨碍使用,转弯肯定还是能转的

舵效最好的是中置舵,放在螺旋桨正后方

楼主:
看了很多高速O艇,几乎没有中置舵,都是右侧,但基本都与桨并齐

网友:
多长的O艇?

网友A:
半浸槳深V船出軸長度10%也普遍,保險一些用9%,你現在的算正常。

舵離船尾越遠,轉向時產生較大升尾力,頭降,較穩定,無論如何舵不能在槳之後,否則槳的水花擊在舵上,產生與速度成正比例的升力及阻力,所以人想出用則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浸槳深V船出軸長度10%也普遍,保險一些用9%,你現在的算正常。

舵離船尾越遠,轉向時產生較大升尾力, ...

嗯,有道理。慢船的舵是在桨的正后方的,快艇都在侧边。原来是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浸槳深V船出軸長度10%也普遍,保險一些用9%,你現在的算正常。

舵離船尾越遠,轉向時產生較大升尾力,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浸槳深V船出軸長度10%也普遍,保險一些用9%,你現在的算正常。

舵離船尾越遠,轉向時產生較大升尾力, ...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舵和轴的上下左右安装距离,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舵和轴的上下左右安装距离,有没有什么讲究。

嘩,有關係呀。

舵轉向時會產失升力,與槳的升力疊加,舵位置決定舵升力分佈在較內還是較外,如果舵片長而且較接近中線,龍骨升力較大,龍骨會離水,在大浪時船易向彎外飛,船越細現像越明顯,舵離中線遠一點,升力分佈至右舷多一些,右升即龍骨降,適當的位置及片長剛好平衝槳的升力,右邊船低底與水面接近平衝,穩定轉向。沒有絕對值,有些人用幾個不同長度的舵片,換至滿意為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舵和轴的上下左右安装距离,有没有什么讲究。

舵接近中線及舵片長,龍骨升力都較大,調整這兩數值至滿意為止,較容易的調整是換不同長度舵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舵和轴的上下左右安装距离,有没有什么讲究。

一切在閃電速度完成,現場是很難看到的,近距離拍攝轉向情況,回家單格播放細看。

我船寬度230mm,舵離中線50mm,改至45mm就出問題了,現估計50至55是較佳值。

网友:
桨前舵,桨后舵,老话题

网友:
近距离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舵接近中線及舵片長,龍骨升力都較大,調整這兩數值至滿意為止,較容易的調整是換不同長度舵片。

現時船轉向時,水線產生升力,加上桨升力,轉向時會跳動作,但有船改船尾一小段冇水線,已經改善問題所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現時船轉向時,水線產生升力,加上桨升力,轉向時會跳動作,但有船改船尾一小段冇水線,已經改善問題所在!{:1_ ...

嗯,包括STRAKE在內,共3個物件產生升力,難以判斷轉向時龍骨離水是那一件或多件合力做成,要多試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包括STRAKE在內,共3個物件產生升力,難以判斷轉向時龍骨離水是那一件或多件合力做成,要多試驗。
...

桨升力不能變.變是水線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