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650与H4的比较

楼主(2014-05-14):
请问用过这两种机架的前辈 感觉哪种机架比较好 比较稳定 质量好 航拍比较适合?便携性的话 应该是H4不用说了 !最近想上这两种机架中一种 比较纠结上哪种 听听大家建议 或者还有没有更适合的四轴推荐 谢谢大家给我意见

楼主:
沙发自己的 我用的是APM飞控 大家说机架的时候可以顺便说说配置 以后就不用再发帖子问了

网友A:
我的是H4 680  APM飞控,自己在班子中间开的孔,要不那个APM飞控的减震放不下去。。!!
携带方便。。书包就可以装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H4 680  APM飞控,自己在班子中间开的孔,要不那个APM飞控的减震放不下去。。!!
携带方便。。书包 ...

减震放到板子内部?我就是看中了H4携带方便这个优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减震放到板子内部?我就是看中了H4携带方便这个优点啊

如果是那个打印的减震座的话...一般的H都是放不进去的吧..除非够宽..

网友C:
从XA650转投H4阵营 优点是便携

网友D:
H4,便携是王道!

网友E:
先飞越650,然后新城h4,再飞越650
理由嘛,先追求的是便携,所以换了新城h4,再下来追求的是稳定以及合理的结构,所以又换回了飞越650,自己升级了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那个打印的减震座的话...一般的H都是放不进去的吧..除非够宽..

就是3D打印的那个减震版, H4想要放进去,就得自己开孔~~!用小电摩就可以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3D打印的那个减震版, H4想要放进去,就得自己开孔~~!用小电摩就可以搞定~~!

中间自己开孔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自己开孔就好~~!

我的减震做宽度大于两侧挡板的宽度了已经...中间开口倒是够...话说你自己开口用的什么东西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减震做宽度大于两侧挡板的宽度了已经...中间开口倒是够...话说你自己开口用的什么东西开的?

用的小电摩,里面有那个专门切割纤维板的那种东西,我也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就是切的时候,刀盘容易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小电摩,里面有那个专门切割纤维板的那种东西,我也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就是切的时候,刀盘容易断。 ...

厉害 没电磨..电钻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没电磨..电钻行吗..

那你得一个眼一个眼,,还不能钻歪了。。。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XA650转投H4阵营 优点是便携

出了便携还有其他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4,便携是王道!

特别是对现在还没车的屌丝们 比如我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飞越650,然后新城h4,再飞越650
理由嘛,先追求的是便携,所以换了新城h4,再下来追求的是稳定以及合理 ...

恩 我就是不知道这两种设计哪种更合理 哪种更稳定 楼主最后的结论是飞跃650更稳定咯合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减震做宽度大于两侧挡板的宽度了已经...中间开口倒是够...话说你自己开口用的什么东西开的?

这做的挺漂亮的啊 很小巧

网友F:
很期待2款 配动力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期待2款 配动力对比

是啊 感觉两款都是很优秀的四轴机架 来点具体对比参考就好了

网友G:
不用纠结,买h4,不满意,买飞越的中心版,才80,其他的都差不多可以利用h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纠结,买h4,不满意,买飞越的中心版,才80,其他的都差不多可以利用h4的

这注意不错啊 可以考虑 楼主试过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对现在还没车的屌丝们 比如我 哈哈

其实有车也一样的。用H4可以把全套设备(包括电池、控、云台、相机、FPV显示器等)都放在一个箱子或背包里,甚至其便携性比精灵差不了多少,出门都可以带着,完全没有负担,这样,利用率会明显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注意不错啊 可以考虑 楼主试过了吗?

我两个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车也一样的。用H4可以把全套设备(包括电池、控、云台、相机、FPV显示器等)都放在一个箱子或背包 ...

恩 是的 天天抬着一架大机 真是不怎么想飞啊 感觉还是H4适合我

网友:
H4自旋不如650

楼主:
一个便携内部空间大 一个结构设计合理 取谁 真是很难啊

网友H:
H4 自旋只能慢慢来 要不就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H4 自旋只能慢慢来 要不就不受控制

额 机架结构的不足 很容易炸鸡 至少对我还不是很熟的新人来说 看来还是飞越吧 折叠后也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I:
FY吧!!!!!重量轻一些,,相对航拍  稍稳定一点,,你可以摆个 FY650  然后升级一下变680,,,效果很显著哦。。,,电池就4S的吧!

网友H:
重量肯定是H4轻  网上那个销量很好的H4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量肯定是H4轻  网上那个销量很好的H4很轻

可是不是说结构设计有问题吗?不敢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FY吧!!!!!重量轻一些,,相对航拍  稍稳定一点,,你可以摆个 FY650  然后升级一下变680,,,效果很 ...

恩 谢谢 那电机桨推荐多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是不是说结构设计有问题吗?不敢买啊

鄙人现在就是H4飞着挺好,没那么悬乎。
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鄙人现在就是H4飞着挺好,没那么悬乎。
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喜欢就好~

恩,那请问这套机架用什么配置最适合?

网友K:
我选的飞越650

飞越650用快拆或者折叠桨便携性也不错,拆掉两只桨也能装进背包,就是会露出一小截来

H4便携性优势明显,但是局限性也多

我的飞越650拆掉两只桨装15寸笔记本包里面刚刚好,准备上折叠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选的飞越650

飞越650用快拆或者折叠桨便携性也不错,拆掉两只桨也能装进背包,就是会露出一小截来

恩,我决定飞越650了,现在想什么电机桨合适v3508还是x4108kv多少合适,你用的是?

网友:
实话实说,两个机架我都有,要说稳定性和结构方面,650是首选,但便携性真心的不如H4。我现在用的是H4,650刚出了,不为其他,就因为折叠后650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那请问这套机架用什么配置最适合?

我也不好说,论坛上好多都是3508或4108 配6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