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调整舵机内部,来调整舵机的动作方向

楼主(2014-05-14):
  是这样的,我通过Y线,在一个通道上并联了两个舵机,但是由于一个舵机安装位置的特殊性,需要他和另外一个舵机动作的方向是相反的,就是说都是正舵量的时候一个舵机顺时针转,一个舵机逆时针转动。

  简单的办法是将舵机的安装方向旋转,但是由于安装位置特殊,没办法装的下,所以看看是不是可以改动舵机的电路或者啥的改变他的动作方向。就像控上设置的反向一样。

  由于我是一个通道并联俩个舵机所以设置反向,就都反过来。

网友A:
1.楼主可买可编程舵机,设置一下,方向就OK。
2.如果楼主用的是有刷舵机,可按照以下方法:首先将电机的两端焊接反过来,然后将电位器的两根线(VCC和GND)对换,焊接好就OK,
3.如果楼主用的是无刷舵机,建议不要自己改装,这个改装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主可买可编程舵机,设置一下,方向就OK。
2.如果楼主用的是有刷舵机,可按照以下方法:首先将电机 ...

拆舵机改线确实是好办法,但拆舵机也有风险的,拆过后里面的配合就不是“原装”的了,是否可以把舵臂取下后调转180度再装回去,这样舵臂相对于控制舵面的动作方向就反了,前提是要可以这样装舵臂

楼主:
是的,就是如楼上两位朋友理解的。舵机臂没空间调整180度,所以是万般无奈之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可买可编程舵机,设置一下,方向就OK。
2.如果楼主用的是有刷舵机,可按照以下方法:首先将电机 ...

可编程舵机没听过,估计贵吧。
我的是有刷舵机,电机的两根线没问题,正负极换一下就好了。电位器有三根线吧,请教一下 VCC和GND 怎么识别出来?

网友A:
你有万用表的话,用电阻档(拨到20K量程)分别测电位器三个引脚,肯定有两个脚之间的电阻是5K(一般舵机用电位器都是5K),稍微转动电位器,再次测量,如果这两个脚之间的电阻还是5K的话,那就交换这两根线在电路板上的焊点。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一般电位器的三根线是黑色,X色,红色,把红色和黑色的线交换焊点。(注意,这只是一般规律,不确保每个舵机都按照此线序)

楼主自己斟酌,仅提供参考。

网友B:
舵臂取下后调转180度再装回去。
如果是直线舵臂,连杆直接连到另一侧即可。

网友:
像楼上说的,也得分什么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万用表的话,用电阻档(拨到20K量程)分别测电位器三个引脚,肯定有两个脚之间的电阻是5K(一般舵机用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臂取下后调转180度再装回去。
如果是直线舵臂,连杆直接连到另一侧即可。

另一边没空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边没空间啊

哪就不用Y线,启用第五通道,反向后与这个通道联动。
改舵机实在不是好主意。

楼主:
是啊,但是我这个就是接在第五通道上了。
遥控6ex,就2个开关通道,一个换挡、这个差速锁。用满了

网友:
只有调换电机和电位器的线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我都换过几个了

网友(2014-12-01):
嗯,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但是不敢自己试

网友:
买正反舵机

网友:
12元买个反相器

网友:
银燕的舵机:将电机的两根线对调,电位器3根线中最外边两根线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