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美国手

楼主(2014-05-14):
我的FF飞控是日本手的控,想换成个美国手的控,我换通道试试后不能解锁,应该该怎么办?该怎样调请高手指点。。。。。谢谢谢谢!!!!!!!!!!!!!

楼主:
我的飞控用美国手不能用,咋办?

网友A:
guyunlong發表於2014-5-14 16:29
網頁打不開,無法訪問。。。。

是youtube視頻.我一點就上,你可用複制貼上.
http://youtu.be/Fz0bKbTGth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youtube視頻.我一點就上,你可用複制貼上.
http://youtu.be/Fz0bKbTGthU

还是不行,我的电脑打不开这个网页,换了几个浏览器也是打不开,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
或許你要下載youtobe這個軟件,你現在有嘛?我po這網址內容講的是搖控器如何切換油門左手,右手,反左手.反右手的教學,用key的我po不來,只有你親自看視頻才能完全明白。

网友:
youtobe跟youku是播放軟體

网友:
稳定模式+正确校准+左手低油门右方向

网友:
加锁为左手低油门左方向

网友B:
几种解锁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用美国手不能用,咋办?

誰曉你用啥控器,有的在控器上一鍵搞定:圖1(在控器關機狀態下,只把設置開闢上下推動而已),有的要拆控,拆控後:圖2連杆在右為左手油門(美手),將連桿拆下互換就可成為右手油門(日手),連杆是咋用?反相說沒有連杆的是油門而有連杆的是在使搖桿處於中置點位置上的。拆控更改後有的直接可用(led即時顥示),有的需在控內重設模式mode1(右手或日手),mode2(左手或美手),mode3(在日手之下為反美手)mode4(在美手之下為反日手)這些有啥差異,在(反)美日手時,把側飛和方向對調而已例如:原先控器設置是mode2(左手或美手).右搖桿功能為前進後退,左右側飛,左搖桿功能為(油門)上下.左右方向,而在這之下你認為右搖桿的左右側飛改為左右方向以及將左搖桿的左右方向改為左右側飛,這樣對你較好用,這個就是mode4(反日手)。在控器你需重設定mode4。
至於如何拆其他控及進入其他控器內修改模式???各家控器結構不一我也不知道???,以上僅做為參考,如有疏忽尚請見諒。我的控器目前有一鍵搞定的WLtoys(型號??)用於v262.jd385.jd388的控器(與v912同款)和需拆控才能換手的wk devo f7(左手)(必須對頻,撥動油門向左下解鎖)用於飞x350pro以及飞控板己燒掉的迷你九Galaxy Visitor 2 白色控器(右手)(不知換手是否要拆),這些我都沒改手,其實熟能生巧,管他什麼手。

楼主:
天六的控,得拆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种解锁都试一下

都试了,能解锁,不过方向杆控制的是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了,能解锁,不过方向杆控制的是油门

汗,调参上不能调吗

网友:
左手换右手除了遥控的电路板要改外,还得再在遥控里设置操作杆模式
一般的控操作杆模式有四种,美国手99.99%的用户用的都是MOD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