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帖子里看到有大神用 1安的锂电池用充电板制作的充电器,很小巧实用,不过要有5伏电源供电.想到如果外场用2s-3s的电池也能给1s充电就好了,(可能有人认为没必要,小鸡不适合外场.)想知道这2个东西的组合,用2s 供电,是否可以给1s充电.谢谢

网友A:
输出电流是多少?一般1s的电池用0.5c来充电的话,400mah的充电式需要0.2A,而且你设定的电压肯定要高过4.2v才能充进去,这东西估计不怎么适合。你玩外场的话,去买个一拖六的那种什么小鸡外场充电神器,估计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是多少?一般1s的电池用0.5c来充电的话,400mah的充电式需要0.2A,而且你设定的电压肯定要高过4.2v ...

输出5伏,电流多大不知道.因为只有原装usb的充电线,所以想能自己做个外场也能用的就好了.后来发现某宝有现成的适合外场用的充电器,不过如果这个方法可以的话,制作成本只有某宝的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5伏,电流多大不知道.因为只有原装usb的充电线,所以想能自己做个外场也能用的就好了.后来发现某宝有现 ...

这个不够精准,充怀孕了就得不偿失了,这东西我这里有一大堆,公司平时就卖这些电压电流转换的板子。之前我也想弄个场外充,也就想用这些板子来转换成合适的电流电压输入到B6来充,后来放弃了,没啥机会出去外面飞

网友:
这两个可以,只是电池高于4V时充电就显示充满,如果低于4V充电就可以充到4.2V左右。

网友:
就是变压。我在宝上套了两个降压模块,然后原来有太阳能等的发电板和充电电路和电池。我就白天给电池充电,然后用电池的12v转变5v给手机充电,电压好搞,电流不好测(要是有知道的友友提示我下啊)充电线是用诺基亚的USB头那块有个小电路板改装的,电池快没电了插上后就自己慢慢往里充。这也都是前端时间这里什么地方改造线路天天白天停电,这个解决了电池没电的问题。
楼主可以试试,出去飞的时候有太阳的天里这样更方便哦

网友:
电流不好控制,买个数字电流计检测着吧。然后加限流电阻等,不如直接用成品充电器。

网友B:
可以用啊,我刚刚做了个,给我的150电池充电。外场用这个比较轻巧,这个板子充电电流1A,15分钟充满。在家还是用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啊,我刚刚做了个,给我的150电池充电。外场用这个比较轻巧,这个板子充电电流1A,15分钟充满。在家 ...

有模友说电流大的话对电池不好,我小白,请问我用2s做电源,充240-350mah的电池,用我说的这2个模块可以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模友说电流大的话对电池不好,我小白,请问我用2s做电源,充240-350mah的电池,用我说的这2个模块可以不?谢 ...

大电流充多少会有点不好,但是小电池也不贵,不用那么在意。我用的就是这两个模块组的,充的电池也是250和330mah两种,充完下来基本都是4.2和4.21的样子。你要是嫌充电电流太大可以改电阻减小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充多少会有点不好,但是小电池也不贵,不用那么在意。我用的就是这两个模块组的,充的电池也是250 ...

我是没有那个能力加电阻的.只是看到其他模友改的好自己也想做一个,现成的模块组装还好 .多谢多谢

网友:
充电板可以并起来(输入并联),给多个1s电池充,不过不要超过3个,否则变压模块会太烫。

网友:
去买个平衡充 解决你的一切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