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轻木SBACH342,求高手大神指导

楼主(2014-05-14):
轻木SBACH342,求高手大神指导上什么电装啊,机机翼展1米2的,空机重没称,大概那个差不离吧,材质是轻木蒙皮,铝合金起落架,是飞3D的,要暴力飞的,我连接舵面的合叶好硬,舵机可能要力量够大的才能让舵面活动到位,还有舵角的连杆用什么样的,我以前飞板机的,就一根钢丝,502固定下就行了,也不用调整,这个342想上个好点的,求大神给个指导。另外大神看我的这个机机还有什么要改的地方,不吝赐教啊,第一次做轻木机,套材也不是很好,做的不对的地方请大神多提点啊。
在此还要感谢COOLGE老师的指导,没有COOLGE老师的指导我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A:
总感觉电机座以及前面的头部,和机身是整体粘结上去的,照片上看不出马达的力传递与机身上的受力构件。如果是油机的话, 这样的结构估计不够结实

网友:
好的用球头

网友B:
狼宇2820  960kv马达  1406浆  60a电调  4s26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电机座以及前面的头部,和机身是整体粘结上去的,照片上看不出马达的力传递与机身上的受力构件。如果 ...

上电的,油的一是没钱,二是没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电机座以及前面的头部,和机身是整体粘结上去的,照片上看不出马达的力传递与机身上的受力构件。如果 ...

用电机这个电机座强度够吗?

楼主:
没用过,求给图或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宇2820  960kv马达  1406浆  60a电调  4s2600电池

这个可够暴力啊,谢谢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宇2820  960kv马达  1406浆  60a电调  4s2600电池

舵机有什么好的推荐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机这个电机座强度够吗?

电机座本身强度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有什么好的推荐下吧

银燕数码标准舵机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可够暴力啊,谢谢指教了

这个就是烧设备的节奏,有啥烧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烧设备的节奏,有啥烧啥……

设备无所谓,又摔不坏!机子炸了,东西还在!

网友:
这飞机起落架那需要加强,那地方强度不好!落不好一下就断了。

网友D:
看着不错啊,支持一下! 另外,楼主有cad版的图纸吗?是否方便共享一下?

网友:
分享个图纸 吧

楼主:
没图纸,网上入手的套材,套材精度太差,我也想要图纸,然后自己动手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啊,支持一下! 另外,楼主有cad版的图纸吗?是否方便共享一下?

没有啊,入手的套材,精度不好,我也想要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数码标准舵机就行!

大神,忘了说了,我的控是天地飞6的,好像数字舵机给我没什么用吧,想要个好点的,拉力大点的模拟舵机,金属齿是必须的

网友:
飞机很漂亮啊,喜欢34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忘了说了,我的控是天地飞6的,好像数字舵机给我没什么用吧,想要个好点的,拉力大点的模拟舵机, ...

futaba 3003

网友:
看着很单薄

楼主:
我也觉得单薄了,但不知道怎么加强啊,请老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