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控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我的D7E控刷了G大的固件后,为啥凤凰模拟器不能用了,哪位大大知道什么调不?教下小弟,谢谢

网友A:
高级设置里面的射频切到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设置里面的射频切到ppm

有啊·结果那个3D的开关不能用了,飞机的方向也都错了·所有问下谁会帮弄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结果那个3D的开关不能用了,飞机的方向也都错了·所有问下谁会帮弄下啊

模拟器里面把通道什么的重新设定一下,还有模拟器里面貌似是没有3d开关的都在3d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