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无法安装在飞越云台上

楼主(2014-05-14):
       飞越云台到手,发现山狗 肥胖了一点,装不上。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怎么处理的?

网友:
用扎带捆绑技或者买专门的狗的摄像头魔术扎带。

网友:
是大了点点,但还是能装的

网友A:
请问楼主,飞跃的云台用着怎么样?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飞跃的云台用着怎么样?多少钱买的?

700元。 正在安装调试,尚未投入使用。  很多人在用,视频挺稳的, 没看出和 H3 2D 有什么区别,据说高速飞行和大风中 二者的表现有差距。

网友:
别人用得挺好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

网友B(2014-08-15):
引用 楼主:
700元。 正在安装调试,尚未投入使用。  很多人在用,视频挺稳的, 没看出和 H3 2D 有什么区别,据说高速 ...

山狗3代sj4000,能用飞越狗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3代sj4000,能用飞越狗台吗?

这个,真不知道。我用山狗第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飞跃的云台用着怎么样?多少钱买的?

   性能不错。便宜

网友:
楼主是手艺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山狗3代sj4000,能用飞越狗台吗?

可以用~正在调试中~

网友D(2014-10-11):
飞越装山狗首先云台重心问题要解决,楼主没有见配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装山狗首先云台重心问题要解决,楼主没有见配重啊

看来你也在用山狗。我们是狗友啊
          飞越狗云台  上有一个用于配平的M3螺杆,只可惜那是为狗3设计的。装上山狗后 重心偏移太严重,配平螺丝太轻,不够用。 于是用铅铸造了一个小圆柱,铸造前预先埋入一根M3螺杆。把这个铅头螺杆拧到云台上,即可。  铅圆柱的重量通过试验确定。

网友E:
一看就知道是铝合金啦,铝型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也在用山狗。我们是狗友啊
          飞越狗云台  上有一个用于配平的M3螺杆,只可惜那是 ...

确实“狗友”嘿嘿,你的配重整得太规矩了,好看好用,我就太随意了点,缠了些保险丝来当配重,很没有看相,有空还是学你这个方法比较好。另外为了保持云台原貌,又要把相机放到位,我选择了牺牲老态龙钟的山狗,刮薄外壳将就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知道是铝合金啦,铝型材

  用电脑CPU散热器 铝板 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狗友”嘿嘿,你的配重整得太规矩了,好看好用,我就太随意了点,缠了些保险丝来当配重,很没有看相 ...

         太委屈山狗了。  只需要把相机安装槽用 锉刀 锉掉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4-11-30):
不要太委屈山狗,主要是那个卡扣太窄了,用挫刀挫几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