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推荐一款可用2S电池完美操作的滑翔机

楼主(2014-05-14):
无论轻木还是泡沫都行,谢谢!

网友:
还是先学会如何提问题再说吧

网友:
什么叫完美?

楼主:
就是说在合理的搭配下可以完美操作。目前的冲浪者换成2S电池的话,动力明显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在合理的搭配下可以完美操作。目前的冲浪者换成2S电池的话,动力明显下降

简直可以崩溃了!你把3S的peizhi配置用2S来飞,能飞起来就很好了!你还想怎么样呢?这等于是用小毛驴拉大马车!你看现实吗?
你一定想要飞2S的滑翔机的话你你搜一下雨燕看看适合不适合你!和冲浪者翼展差不多!是用2S电池的!还一个是767-1,也是2S电池的但是比前一款小一点点!不过我个人觉得767-1的稳定性会比前者好!这个要看你自己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直可以崩溃了!你把3S的peizhi配置用2S来飞,能飞起来就很好了!你还想怎么样呢?这等于是用小毛驴拉大 ...

谢谢!

网友:
很简单! 只要你制作的精细一些,翼展在2米左右,翼弦长约180MM,适当的上反角,机身长度在1,2米左右,起飞重量控制在450克左右,用2212 KV1400电机 2S电池可以轻松飞行。

网友: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