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如何接线

楼主(2014-05-14):
GP750有四根线,其中三要一组,接接收5通道.多的一根黄线接哪呢.
大神指点

感谢各位大神帮忙. 顺便问一下,安装时要水平放置吧,有没正反面要求?

网友A:
那个是感度线,接接收机感度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感度线,接接收机感度通道。

哦,明白了,占两通
接收上接尾舵位和感度位.

感谢!

网友:
黄线是感度线,看你接收上的设置,一般来说是7通道,也有人改到5通道的,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连接,不过不要把黄线接到接收的负极上,那就没有作用了

网友:
感度接5通

网友:
红白黑接方向舵通道,黄接感度通道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帮忙. 顺便问一下,安装时要水平放置吧,有没正反面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帮忙. 顺便问一下,安装时要水平放置吧,有没正反面要求?

水平就可以,朝上朝下都可以,必须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就可以,朝上朝下都可以,必须水平。

收到,谢谢!

网友:
单线接接收机第5个接口,3根线的接接收机的第4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