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BGC微型2轴无刷云台控制器设置外部FC增益

楼主(2014-05-14):
前几天有魔友发帖介绍了无刷云台俄版2.2使用外部FC增益的使用方法,原理介绍上说是对云台稳定很有帮助,但是由于我使用的与该魔友的板子不同,网上卖90多一套的小板,所以昨天晚上逐个接口试,试好后按照该魔友的设置方法以及调参软件提示下完成了调试。今天上午飞行对比之前确实有所改善,刚好今天风比较大(悬停时速25KM),下来后仔细观察录像没有了之前机身***摆动时镜头的轻微晃动。下面介绍下这种小板的外部FC增益接法

飞控的云台输出通道设置如上图,是借用上面提到魔友的图片,我使用同样的设置

按照地面站设置,对于飞控的横滚输出为上图的10通道,俯仰输出为上图的11通道

接下来是控制板的接口,如图中所标示

在设置好飞控与连接好对应接线后,打开调参软件并且连接控制板,在实时数据一栏里面看看对应的输入是否正确,机身左右摆动时上图黄色框里的数值会变化,前后摆动时则红色框里数值会变化,如果没有对应正确就把A2A3接口的线对调

完成了上面的几步,就剩最后一步了,如下图

好了,到这里就完成了外部增益连接设置的全部步骤了,祝你成功

网友A:
請問A0~A3需要接gnd線嗎?

网友B:
我想问, 前后左右摇晃10次, 是先要前后10才,再摇左右10次,还是,前后左右为一个来回,共进行10次呢,还有,如何得知飞空板的输出的正反向是否正确,因为比如你拿个舵机接飞控的云台输出,需要考虑到正反向,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A0~A3需要接gnd線嗎?

A0是俯仰控制,接到接收机的空余通道控制,A1是横滚控制同样接到接收机,A2跟A3接到飞控云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 前后左右摇晃10次, 是先要前后10才,再摇左右10次,还是,前后左右为一个来回,共进行10次呢,还 ...

先后顺序随便,先前后也可以先左右也可以;另外舵机输出的正反不用去管它,无刷控制板是自动识别的,我试过把飞控云台输出反向后再调试无刷控制板,结果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后顺序随便,先前后也可以先左右也可以;另外舵机输出的正反不用去管它,无刷控制板是自动识别的,我试 ...

网友:
不错,刚好在试这个板子,谢谢

网友(2014-08-26):
请问 六点校准是怎样的?需要点击几次写入,谢谢!

网友:
为什么我这个只有A0,A1,A2,GND, M _P 这些,没有A3,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2014-10-06):
lz上测试视频,暴力摇晃+高速航行

网友(2014-12-15):
引用 楼主:
A0是俯仰控制,接到接收机的空余通道控制,A1是横滚控制同样接到接收机,A2跟A3接到飞控云台输出

呵呵,也请教哈这种板子,A0和A1分别接接收机是吧,要不要接GND地线啊?比如我要控制俯仰是不是要将A0和GND两根线分别接到接收机某个通道的信号线和地线还是只需要用一根线将A0直接接接收机的通道的信号线啊?

呵呵,新手请教哈,见笑了!

网友(2015-10-07):
楼主QQ  我的562126389。